请问大家都用什么工具将WORD文档转成PDF

楼主(2010-02-28):
请问大家都用什么工具将WORD文档转成PDF的?

网友:
装个PDF虚拟打印机,打印时选择PDF打印机就好了

网友:
我这里有一个软件,但是这个软件需要三部分组成,只能传小的,其它的在转换时提示你安装你再装好了,太大了,传不了

网友:
直接改打开方式··

网友:
PDF生成器或是PDF虚拟打印机

网友:
我这里有一个软件,但是这个软件需要三部分组成,只能传小的,其它的在转换时提示你安装你再装好了,太大了,传不了
引用 网友A:
昨天下午在网上找了半天,找了个pdfFactoryPro3.3工具,跟你介绍的一样,就是安装虚拟打印机的,不过还要谢谢哥们的大力相助!非常感谢!

网友:
PDF生成器或是PDF虚拟打印机
引用 网友B:
谢谢版主!就是从网上找的pdfFactoryPro3.3工具生成虚拟打印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