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线等...高手看RT9202内存供电问题

楼主(2010-02-28):
RT9202 如下图所示

1脚:4.87V           8脚:0V
2脚:0V                7脚:4.5V
3脚:0v                6脚:0v
4脚:0v                5脚:5.09v

内存供电。上管下管均已取下,别的坏主板上焊一个RT9202过来,结果也是一样。是RT9202坏了还是工作条件未满足?请问下一步该如何做。谢谢

网友:
你去查一下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看看

网友:
英文的,看不太懂。

网友:
修好了,再换了一个RT9202,把上下管焊回去就好了。不加上下管不能用?

网友:
晕,不加上下管怎么用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我是说不加上下管高端门跟低端门就没电压输出?

网友:
芯片都是有个反馈给芯片的,芯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我是说不加上下管高端门跟低端门就没电压输出?
引用 网友B:

那是绝对的   反馈没有  就不会有输出。    劝告楼主下次上电前把元器件都装上。我上次就是 拆了个南北桥供电的电感  烧了一个桥0...

网友:
大家看看主板,有焊位没元器件的主板有的事,能省的厂家都替你省了,所以一般情况下拆了都要上回去

网友:
我也想不明白 ,  不加管为什么没有驱动输出,  是反馈造成保护吗?

网友:
修好了,请告诉大家一下

网友:
测一下7脚过流检测,高于0.4V保护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