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8N 求助。高手进来哦。!

楼主(2010-02-28):
故障不跑码。。CPU无电压。内存电压1。6V偏低。。内存供电管都换过了。还是一样。还有通病。那两管子也换了。。怀疑是不是3166坏。会引起内存供电不正常。

网友:
查一下3166 基准电压输入端  看是否输入不正常

网友:
输入只有5V 。看 图纸应该是12V。。怎么搞

网友:
现在已经查出主板12V供电没有。晕。插上板子。所以12V的都变成5V了

网友:
对。还是12V变5V

网友:
晕。没人回了

网友:
3166换了吗?换完再试一下吧。

网友:
内存电压变低?应该还是内存电压这边的事情

网友:
查看PCI对地电阻和电压,你这个问题是的维修方向是IO和BG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