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电源的开关管三极正常情况下E极,B极,C极各是什么电压呢??

楼主(2010-02-28):
电源的开关管三极正常情况下各是什么电压呢??E极,B极,C极各是什么电压,
测他们三极的时候黑表笔应该放在那里呢?因为我放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电压啊。
放在大电容的负极测得只有一个脚为296V,其他两脚没有电压,放在他们那一部分的螺丝位测就-17V ,-17V,40V
开关管不是有散热片吗,,放在散热片那里测,-2.7V -2.8V  1.7V  ...那个才是正确呢????

网友:
连一点电子维修的基本常识---怎样测量元件的好坏都不知道,就敢修电脑,我真佩服您的胆量。
  呵呵!顺便提醒一句:不要把能修好的板子搞成报废了啊。

网友:
基础知识到 维修基础版 补一补吧。

E极,B极,C极各是什么电压
要看管子的具体电路,现在的多是半桥,两个管子轮流工作。两个管的电压都不同的。要拿个电路图来说,才说的清楚。

网友:
电源部分的开关管一般是MOS管居多吧。三脚为G D S 。三引脚的具体电压还真说不清楚。一般都是测电阻来

网友:
我说的是ATX电源。

网友:
作为开关电源的开关管(三极管),测量时黑表笔接300V大滤波电容的负极,C极电压为300V,B极电压为0.1-0.3V,E极电压为0V。

网友:
呵呵,基本准确,但是开关电源很大部分有两个大电容,是串连的哦,只有一个大电容是接地

网友:
你说那两个电容串联应该在整流桥前面的吧?他们说的大电容是整流后面那个300V的滤波电容。

网友:
还是先学点电路基础吧,。。。

网友:
LZ:最好找一个有维修经验的师傅给你对照实物讲解一下,首先是怎么测量电路参数?然后是安全注意事项。光看书没人讲关键知识,有时会越看越糊涂。

网友:
作为开关电源的开关管(三极管),测量时黑表笔接300V大滤波电容的负极,C极电压为300V,B极电压为0.1-0.3V,E极电压为0V。
引用 网友A:

如果是5VSB电源的开关管,就是正确的。所以要看电路来说。B应该是 -0.2V,因为是频率较高的交流,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挡测就成了负的了。

网友:
连一点电子维修的基本常识---怎样测量元件的好坏都不知道,就敢修电脑,我真佩服您的胆量。
  呵呵!顺便提醒一句:不要把能修好的板子搞成报废了啊。
引用 网友B:

元件的好坏我会测,只是本人有一点疑惑者,我看到有些贴子说没有5VSB,就查开关管,我开关管都查了都是好的
他们就说再查他们的C,E极有无电压,,但是我用好的电源去测,黑表笔放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电压的,平时你们
所以说去测C,E极电压,黑表笔是放在那里??

网友:
建议你买个灯泡备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