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 p4i865perl无复位

楼主(2010-02-28):
一块INTEL P4I865PERL的主板,原为上电保护,更换了1个CPU供电的上管和AD3418后可以通电了,但是现在没有复位,不跑码。由于原装版不装CPU不能上电,装测试座后强行上电,CPU供电为0.97V,复位电压只有0.36V。装上CPU开机CPU电压为1.5V,PCI和AGP的复位电压有3.3V。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呢?谢谢!

网友:
负位都处于High准位,上电时有没有负位瞬间拉低?
有时无法负位,检测IO。 clock要出现,方可有负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