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vd2-mchinafixe CPU不供电

楼主(2010-02-28):
客户送来了这种板有好几张都是这样的问题,CPU无核心供电,我想肯定是通病有没有修过这种板的朋友批点一下,

网友:
先看看其它电压是否正常?  VTT1.2V      电源管理有没有供电,EN信号是否正常,VID组合是否正常? 各个MOS管是不是击穿.不光DS,GS也要测.都正常,就换个电源管理看看

网友:
呵呵谢谢你的建义,我自己搞定了,原来是CPU 电源IC旁边的一个小的贴片电容短路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