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dv9000的板子要换显卡。

楼主(2010-02-28):
我有个dv9000的板子要换显卡。原来的显卡是gf-go7600-h-n-b1 ,想换成升级版的。那位高手能告诉我gf-go7600-h-n-b1 能用GF-GO7600T-N-A2代换么,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升级版的型号能换上。我现在这里谢谢大家了。祝大家元宵节快乐!!!!!
显卡

网友:
还真没遇到过7600的DV9000。前段时间修过一个730的显卡,原本想用750的代换。不知道是没换好还是不能代换,换过后开机黑屏。只好重新换个730的才搞定。其实没必要一定换升级版的吧。只是保证是新的,老版一样也能用一年多啊

网友:
BIOS里存有显卡的参数,估计是不行

网友:
大的7200 7300 7400是可以互换的。就是不知道7600-h-n-b1什么情况啊。

网友:
可以试下呀!

网友:
最好搞清楚两个显卡的内部结构,要不然坏了就亏了

网友:
不知道这个问题 最好还是不换 就是换了 也用不了多久!!

网友:
同上。不同型号的换了的用不长时间

网友:
GF-GO7600T-N-A2 和gf-go7600-h-n-b1 可以互换,这个我以前换过多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