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Z8000开机跑代码00C3掉电

楼主(2010-02-28):
华硕Z8000开机跑代码00C3掉电,开始时没有核心电压,换过ADP3180芯片后核心电压出来了,但现在开机代码跑00c3就停那里了,接着就掉电,电压都正常,不知道这机器有没有什么常见的毛病呀?    请教下各位,谢谢指点!!!!!!

网友:
还真没印像它有什么通病,不知道楼主的这款机器的主板编号是什么?看看能不能找到图纸分析一下

网友:
请问楼主掉电前电流到多少,是不是还有哪个电压还没有打开

网友:
这机器好像普通的卡不跑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