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买台BGA焊台,那个有好用的介绍下。谢谢

楼主(2010-02-28):
基地360C  和360D 的听说是一样的。不知真实情况。。价格相差几千。。。   的58系列,看起来不错。但也不知道使用情况。。

网友:
一看就知道是新来的!基地的BGA就很好!实惠!帮基地顶一下!

网友:
我也想买基地的,那控制器比380方便,用熟了CF-360  如果要再买一个,就买基地的,380只是加了触屏,设置方便,实际上的用,还是410那种控制方便,手动的可以暂停在其个温度,用得比较爽,顶基地

网友:
我去年年底买了台380C,用起还不错。

网友:
推荐"笑石"的380 不错的   我已经买了一个 还是大厂专业

网友:
价位是多少,行的话我也买台

网友:
我也想买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