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机器长时间使用出现竖条

楼主(2010-02-28):
TCL LCD47K73B机器
现象,插上VGA与电脑连接作监控显示器,每次开机大约30分钟就出现竖线,斜条等现象,到最后直至黑屏

由于主芯片上有散热铝片,所以没有看主芯片的型号,但是从外观上看应该是MST5XXX系列的,

从故障现象上看,此故障应该属于热稳定不良,但是导致出现竖线等现象,主要的故障位置应该检查屏线以及屏的逻辑板,经检查,屏线有严重的氧

化,用刀片刮后,插上试机5小时后,没有出现问题,故障排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