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CPU核心电压产生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

楼主(2010-02-28):
请教有关CPU核心电压产生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,看资料发现CPU Vcore的电源管理芯片上的PG引脚功能有的说是PG信号输出脚,有的却是PG信号输入脚,请教大家,到底是产生呢还是被输入呢?还是说有的芯片该脚是PG信号输出有的芯片该脚是PG信号输入呢?

网友:
你看看以前的贴子,上面有当然是输出了,输出到南桥经南桥处理后再输出。

网友:
当然是输出了   输出给南桥,是发出PLTRST需要的条件之一

网友:
输出 。  其实从PDF资料中也可看到的, 不过全是E文。。

网友:
输出啊        以前资料都的是

网友:
输入脚。PG信号是由ATX电源产生的,此信号处理后通过电源管理芯片的PG脚送到电源管理芯片的内部电路,使电源管理芯片复位。

网友:
跟主板设计与什么样的电源管理芯片有关系,有的是用VTT-PG发过去的,同时VTT-PG也发到时钟IC,作为EN信号。仅供参考。

网友(2010-07-16):
en DVD为开机电源IC工作条件 VRM PG为输出的PG到南桥 才会有复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