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详细原理

楼主(2010-02-28):
精英主板k8m800-m3,跑电路时遇到了问题,请教高手这块主板的详细开机原理能说下吗?跑不通,主要是1117到开机针这里跑不通,还有就是这块主板有没那个常说的开机三极管啊?一直找不到,绿线到南桥也跑不通,急啊!请大侠们给小弟指教指教,万分感谢谢!

网友:
看来也是一个跑不来电路的新手,不过我比你还要新手,我也是经常找不到点的,所以帮不上你

网友:
K8的主板好像不用三极管开机的。你最好把IO芯片发上来。现在的主板很多是南桥或IO直接输出低电平拉低绿线,不用三极管的

网友:
打一下绿线的阻值,若在1000以上一般是经过三极管的,若直接进IO或SB,则一般在600上下.
你若实在找不到,那把能换的都换了,不行就到SB了.

网友:
4# 雨夜天空 打了一下阻值,581

网友:
绿线不一定是三级管拉低,英特主板大多数是这样设计的,amd就不一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