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GeForce6100主板开机问题(已解决)

楼主(2010-02-28):
今天修了一块映泰的6100主板AM2接口的,开机跑码FF,应该是通病 直接就把北桥BGA了,做完后测试卡跑25屏幕显示,挂上硬盘进系统正常,以为已经修复。关机后准备把主板装到机箱内。客户说再试一下吧,再试这一下把问题给试出来了。主板竟然不加电了。把电源断掉后再插上主板又可以正常触发,点开关关机后再按开关主板又不触发了。电源更换后仍然是这个样子。只要是正常关机后要再开机就必须要插拔一下电源。请教一下这种故障一般是什么地方的问题?

更换IDE口旁边的5脚 RT9173B后开机OK.

网友:
我遇到过你这问题   不过 我是换过电源就好的了 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