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了灯管、高压,屏线也没有问题,还是晃一晃还会暗屏

楼主(2010-02-28):
大年初三就接个暗屏的活,按常规测试发现灯管发红,外接灯管OK,客户反映是有时暗屏,没多想换上灯管,当时好用,赶紧给客户,自己就继续休假了,今天又拿回来了,我一试,又还是来回摇屏幕又暗了,切换到外接再切换回来就又亮了,又没多想,把高压板换下,还是一样的故障。只能怀疑线接触不好了,于是量到显卡开启脚,飞出一根线来单测,暗屏时也是没有电压,说明不是屏线的问题,好郁闷啊,这是一款华硕的笔记本,合上屏幕待机功能是感应的,不是机械的那种,我也找不到那东西,我怀疑就是那玩意儿惹的祸,因为屏要合上的那个角度才暗屏的,角度大概是75度吧,按道理应该15度才感应的嘛,而且盒上时是待机,而75 度时是暗屏,并没有待机,而且不是每次都暗,10次有6、7次暗吧,各位大侠快救命啊

网友:
可以这样判断一下是不是磁控开关的问题,首先找到B壳里面的小磁铁位置,然后把AB壳和屏摘下,让其离开CD壳主机部分,然后找一个小磁铁,在主板感应芯片位置试探一下,看看是否每次都暗屏,这样就能判断出是不是磁控开关的问题了。别想偏了。否则该换磁感应芯片了。

网友:
背光开启信号时从独立显卡或集成显卡发出给EC的,在由EC发出给屏接口。   你可以去检测EC是否发出不正常,还是EC得到显卡送来的信号不正常。     如果不想查的话,建议改个电压过去就行了。

网友:
直接改个高压,一电,一地,一个控制,控制信号接屏供电,肯定不会有问题,至于休眠跟客户说一下,这个功能不要了

网友:
楼上兄弟。找个什么理由说服用户不要休眠功能好呢?

网友:
订个磁控开关换上吧

网友:
我看不是那的问题 好像是灯管漏电

网友:
换灯管时二头没有处理好有漏电也会出现这种情况
你可以用外接灯管合上多试试.

网友:
直接改个高压,一电,一地,一个控制,控制信号接屏供电,肯定不会有问题,至于休眠跟客户说一下,这个功能不要了
引用 网友A:
呵呵  我们通常都是这么做的! 其实休眠这玩意儿  没什么用处   就当作没事处理...

我这还有块V星的板子,开机  运行什么的都正常。  只是一关机   休眠灯亮   电流0.7多   明显就在休眠状态!   至今没修好!!!

必须拔电源,再开机   !!  否则开不了机子..

网友:
直接改个高压,一电,一地,一个控制,控制信号接屏供电,肯定不会有问题,至于休眠跟客户说一下,这个功能不要了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那功能无所谓反正用的少,你就当没那么回事

网友:
今天我也遇到一台。  不过客户拿来后又是好的。说的就是闪一闪。就黑了。  有时严重。今天拆了看 一次也没有发生。他说,都跑了几回了。进医院就是好的。

网友:
省事一点,切断高压板开启电压从屏上三点三飞线给高压板就行了,不管那休眠开关了

网友:
各位真是太热心了,经过这么一分析,逐一排除,应该可以搞定了,明天改好了来汇报,至于9楼问怎么测开启信号,我在这里讲一下我自己的方法,可能不是最好的,这里献丑了。先把所有脚测一遍,记下来,3V的都有可能是开启,如果只有一个3V当然就是了,如果有几个的话,就关机再开机看哪个3V是开机没有电压,3-5秒后才有3V 的那个脚就是了,飞线测量嘛其实就是表笔点不到引脚,只能飞根线出来再开机测量的意思了,呵呵

网友:
我碰到一台症状和你说的一摸一样,

1.检查灯管是不是虚焊了
2,灯光是不是漏电碰了

完成这两项就可以解决问题了

网友:
把A壳上的磁铁摘了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灯管没换好 铁框连了线出现干扰造成的 或者压住了电流

网友:
建议用改高压条的方法

网友:
我碰到过和你一样的现象 3.3V亮暗调节出了问题 也是华硕的 高压板设计起来在C壳上的

网友:
我总结了一下,应该是灯管没有焊好

网友:
灯管再换过一条吧 有些灯管也有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现象。只是楼主运气好又碰上了。

网友:
找个磁铁 排斥一下就可以 ++ 想排斥

网友:
以前我这样解决过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