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

楼主(2010-02-28):
LP133X7(C2CC) 13.3屏幕,改的乐华PT361G驱动板,用了一晚上都没事,刚才断电后换了个LVDS通用板想试一下的,因为显示不正常就把跳线从5V跳到了3.3V显示还是不正常,然后又跳到了12V还是不正常,就换回361G,现在居然白屏了,还有救吗?

网友:
LP133的屏电压是3。3V  不是5V也不是12V,你可能是把电压调整高了导致屏电路烧毁了。检查屏上的3。3V保险以及屏驱动IC有没有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