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度在多少内,绝不会出现BGA“爆米花”现象

楼主(2010-02-28):
温度在多少内,不论BGA 芯片内部有多潮湿 ,加焊 绝不会出现BGA“爆米花”现象!

网友:
呀,LZ你问的太笼统啦。。。。 你直接放到太阳下去晒吧,。。

网友:
我当然也知道在低温下绝对不会爆了。我想问的是最高温度,例如,在150度 持续30分钟胶封的BGA也绝不会出现“爆米花”现象。

网友:
一般烘干水分是用125度,12小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