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希捷固件代换原则

楼主(2010-02-28):
求希捷固件代换原则,希捷固件代换是序列号前四位要相同还是序列号都要相同

网友:
主芯片、BIOS芯片、电机驱动芯片型号要完全相同

网友:
和SN、各芯片均无关,只要ROM版本一样就行,比如M14、M21、S15之类的,不一样的可以直接按新板的ROM版本来换相应固件做F级,或焊或写一个和原ROM一致的ROM上去。我们常见的是写在标上的3.54之类的大版本,CERT和ATA等还有个小版本,直接找完全相同的比较麻烦,所以一般的方法都是直接按ROM版本用相应的统一固件来做F级。

网友:
希捷固件门事件真是害惨了。。。哎。。。中招了

网友:
和SN、各芯片均无关,只要ROM版本一样就行,比如M14、M21、S15之类的,不一样的可以直接按新板的ROM版本来换相应固件做F级,或焊或写一个和原ROM一致的ROM上去。我们常见的是写在标上的3.54之类的大版本,CERT和ATA等 ...
引用 网友A:
分析的很透彻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