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K431换桥白屏 外显正常 求助

楼主(2010-02-28):
先是无显示  电流0.48A  用8305+电炉换了一个北桥   外接显示正常 本本显示器白屏  求高手指点
看了大家的建议   新买一个桥  再试一下    谢谢大家

忘了说结果     现在加上    原来是主板上的屏线座子有点变形   修整后正常

网友:
先量屏3.3供电 再打lvds波形

网友:
lvds波形多少hz是什么波形?

网友:
再重新换桥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不要吧  老大我是才买的一个新桥啊   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啊

网友:
应该是北桥没有做好

网友:
打死多是桥没换好

网友:
威盛的芯片特别的皮实,上次我干了七八次还能正常使用

网友:
外接和LCD屏是2路不同的信号。估计是桥没有焊好。

网友:
桥没上好吧

网友:
要么桥有文图 要么就是没焊好·

网友:
CRT输出一LCD输出是不同电路这点LZ要考虑。

网友:
我有这款主板,说个价格吧,我能接受就卖给你最好是连屏幕一起卖,QQ214603796

网友:
很可能就是北桥没焊好,这个新桥应该是无铅的

网友:
再重做一下!

网友:
外接显说明北桥是好的,内屏不显就是桥没有做好了,加焊一下应该可以解决了

网友:
板子没放平,导致北桥部分焊点没焊好

网友:
你这机器上可能缺一个电压  我上次修到一个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重做北桥吧

网友:
加热或重新做一下就OK,我都遇到好几次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