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焊 BGA爆

楼主(2010-02-28):
今天加焊VIA8237 下加热浴霸灯泡 上面安泰信858D 风速8 第一次温度255 桥动了但没焊好
第二次温度265 汗的时候 听到啪一声 芯片爆了 原来按桥可以启动 现在玩玩啦
大家引以为戒吧
用安泰信的朋友出来说说你们都是咋用的
芯片

网友:
温度太好了 吹的时间不能太长 吹一会用镊子轻轻动一下 能动就不要再吹了
我用AT850A+

网友:
有一个问题大家未引起注意:本地的常温,风枪预设温度,掌握球溶的时间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 为我们提供经验

网友:
是不是你预热的时间不够呀?

网友:
一般都大家都是怎么预热的呢?用灯泡?还是风枪先大面积的加热一下呢,预热温度要多少?

网友:
桥芯片GPU芯片最大能成受的温度是250度超过了250度不爆才怪。很多都是直接听到“啪”的一声桥爆了。

网友:
只有在实践中逐步掌握,积累经验才能得心应手

网友:
浴霸的灯泡最高能达到多少度啊 。我用的是打印机上的加热管,哈哈。

网友:
预热》升温》最高温》回热》降温

网友:
“啪”的声音我也听过几次,温度才240多度

网友:
火候掌握得不好就容易爆啦,预热没做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