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液晶灯管发热有什么好办法

楼主(2010-02-28):
如题 不换灯管 有什么办法 让灯管温度将一些

四灯的屏 上面那组不热 下面的热

网友:
好像没办法吧

网友:
机器能正常亮吗

网友:
正常用 就是灯管脚老开焊 焊了三次啦 这次用硅胶粘上啦 但愿能行 要是能温度低些就没问题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