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不是桥问题?

楼主(2010-02-28):
映泰的TF4主板.当板放一些时间后就点不亮.开机CF.但是你把显卡呀.内存呀这些全都拆下再装上或者BIOS放电后又正常了.显卡和内存槽都搞卫生了.是不是桥问题???

网友:
电池座的问题 刮一下

网友:
同问,我一块技嘉主板也是开机CF,怎么解决?

网友:
AMD散热器固定力度太大,背面托板长时间变形,加固托板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,本贴地址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74646-1-1.html

网友:
NF4的芯片组,首先考虑桥。。。

网友:
只是插拔显卡和内存就好了,我就得还是这两个槽或者卡的金手指氧化了

网友:
先干了桥再说吧

网友:
这是南北一体桥 很容易虚焊

网友:
虚焊可能性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