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10-02-28):
银行单位,各个银行营业点,同在一个网络内,要求各个营业点各台电脑都要有个账号密码拨号才上网,如何设置,请各位大侠指点
局域网设置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

网友:
在一个局域网内就不用拔号,,,可以设置访问权限就行了,,,

网友:
如果是需要拨号上局域网,则需要使用支持radius认证的交换机和radius服务器来实现.如果是需要控制拨号上互连网,则需要使用支持radius认证的路由器来实现

网友:
哦,谢了,这么多要求呀,我还以为很简单搞定呢,

网友:
上网=? internet 还是局域网?

网友:
用软件路由器或用带PPPOE功能的路由器,轻松实现!!!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这种VPN拨号

网友:
没听明白。把下局域网里还用拨号上网吗

网友:
7楼正解,,,,,

网友:
其实楼主这个问题说的很不清楚
用软路由应该可以实现的

网友:
支持4楼的说法,本人也用过

网友:
楼主的要求用ros可轻松搞定,需要设计联系我吧:QQ:4618055

网友:
用ROS软路由或者海蜘蛛软路由可以实现pppoe拨号功能

网友:
用海蜘蛛 做过软路由 廉价又稳定

网友(2010-08-13):
用软路由可以解决

网友:
看样子楼主说的应该是VPN,不是PPPOE SERVER。银行有钱,买个好点的交换机吧
以后用起来也省心

网友:
做一个软件路由就可以的。。ROS 或者是海蜘蛛 都可以。。后者简单有中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