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无故蓝屏

楼主(2010-02-28):
换了内存也是一样的
cpu温度也不高

网友:
什么情况下蓝屏,也不说清楚

网友:
无故会蓝屏?不信&pid=1372275&ptid=174894]2# 明方电脑

网友:
内存没事的话,就是系统或内存槽的问题。北桥可能性不大。

网友:
装个安装版的系统试试,硬盘是否有问题。

网友:
Ibm那个型号啊,系统中蓝屏还是进系统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