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,把高压板接到电源的12V和5V上,灯管是不是也应该亮

楼主(2010-02-28):
问题同上,

网友:
唉,现在的后生都这般懒,说得清楚点嘛

我的理解   楼主是想问电源接上12V,开关处接上5V,灯管会不会亮

按理来说,应该会亮,因为开关是高电平有效嘛,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开关引脚一般直接接到三极管的B极,如果楼主直接把5V接到开关,结果可能有两种:
1、灯亮了     幸运
2、灯灭了     因为接开关引脚的三极管让你给烧了

网友:
我改都没改过电压都可以的``

网友:
今天我试了, 把12V,5V,接地,分别接在电源的黄线,红线,黑线上,通电,好使, 现在拿四根灯管做工作台灯

网友:
最好,5V接一个电阻限流

网友:
楼主敢想敢做,还没有试过呢。

网友:
最好,5V接一个10k电阻限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