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华硕X88V,到手的鸭子让我的大意给飞掉了

楼主(2010-02-28):
接修一台华硕X88V的机器,T6600 CPU,IEM的南桥,用户买了才一个半月,送维修站去,无意中说起进液之后不开机了。客服二话没说就给贴了一张黄标的非损标签,然后跟用户商量换板,称官方价2000,可以优惠到1200。通过经销商送修到我处。

拆机仔细检查,未发现有明显的进液痕迹。上电电流只有两个跳变,到0.89左右就不动了,拆CMOS电池放电也无变化。

量各大电感的电压无异常,量USB数据线无异常,量网卡数据线也未见异常,考虑到此机太新,无资料,无元件,就先搁一边了。客户催的急,把最终用户都给带过来了,就跟用户商量,还是想办法通过华硕维修站内部人员花点钱做换板更保险一些。维修站一问,此板目前无货,要3月5号之后才有可能会有。

因用户近期要到外地去,时间上等不及,就把机器装好准备让客户带走,装完一开机,居然亮了。

回想起以前碰到过一台华硕的A8机器,来时不触发,拆开后触发了,但接外接无显,电流也是只两次跳变,收下后无意中接上屏也有显了,根本原因实际上是休眠开关的问题。这次脑袋也短路了,没有往这方面想。

发此贴也是提醒大家,碰到华硕机器,不要光凭经验,一定要接上屏试。

网友:
看完之后我心有所感 讲讲最近碰到2个机器 华硕的M9J 只插外观板子就没法触发 一旦装完就可以啦
另一个机器 HP DV5000  如果不接屏幕几乎每次 开机都正常 但是接上屏幕 开机常常2次跳变后 掉电0.09A 再开机没法触发 集成显卡的 怀疑北桥 新北桥做上去 故障依旧 怀疑 排线 更换后 故障依旧 请高手解答  前一个机器显卡坏 已经OK 了 后一个5000 还在思考中 请各位高手提供建议

网友:
呵呵  楼主心有不甘啊 !!   目前还没有碰到这问题    倒是修好可以亮的机子  装好后变不亮了     !!

网友:
不加电的机器先看看睡眠键!!!

网友:
一定引以为戒哈

网友:
dv5000 是不是屏的问题,你排查了吗?

网友:
维修高手都要集大成呀,各个方面的问题和可能都要在脑袋里瞬间搜索出来,就是事后你知道了,感觉还是晚了。谢谢楼主的提醒

网友:
我们也遇到了三台  休眠开关引起的不开机    通病了

网友:
LZ心里肯定很郁闷    不过这种事情有时也确实挺烦的······
引以为戒 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