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一台SONY SZ22CP 喇叭无声,耳机有声

楼主(2010-02-28):
一台SONY SZ22CP,送过来的故障是喇叭无声,接耳机有声音。

拆机发现开关板的到主板的排线插座已损,喇叭的插座也少了一只,跟客户讲声卡板的问题(声卡和功放芯片在开关板上),需要订一块声卡板,报价300,客户同意修,深圳订一块开关板,上去故障依旧。

此机未见图纸资料,量耳机插座,量开关板至音频接口小板的排线,均未有异常。

刚好一同行来我这里,讲之前修过此机的同样故障,让检查一下主板跟开关板接口线附近的三只零欧电阻,量其中一只已经开路,更换一只0欧电阻,开机喇叭已经有声音。

网友:
走弯路了,蛮幸运的

网友:
这个是算是通病了吧,就是开关接口处的不知是保险还是电阻容易坏。以前买过一个新板装上去竟然喇叭无声,打是话过去,人家笑呵呵的说,好修,量那接口的那三上家伙。

网友:
恩,楼主其实蛮细心的,这么小的问都找出了

网友:
驱动的问题吧
上次去下这个驱动结果日本网站才有
看都看不 懂
最后还是乱找的找到的

网友:
我前段时间也碰到了一个客户,一个喇叭响,一个不响,然后就外接测试看是否外接有声音,外接测试正常,证明声卡是好滴,故障肯定在喇叭,及喇叭线路,当即拆机,用跳线的方式外接了两个小喇叭,结果喇叭全都发声,OK,故障找到了,更换一对喇叭就可以了,呼呼,钱也挣到了。维修啊,基本就靠心细……靠自己的知识及经验判断故障,这样就很好修 了…………

网友:
我也修过一台联想F40的,没有声音,但插耳机,耳机和笔记本同时有声音,更换耳机插口OK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