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150C,cpu供电短路,有什么办法解决啊?

楼主(2010-02-28):
联想150C,cpu供电短路(cpu对应的背面主板上很多电容,用万用表测量,对地短路),有什么办法解决啊?

上电,一切正常,可以进入系统,但就是cpu风扇金属壳发烫,请各位高手支招,多谢啦

网友:
能进系统CPU还短路?应该是你量错了吧,或者你把测量值说下。风扇金属壳发烫不知道烫到什么程度。说的太简单了。

网友:
能进系统还短路啊?
呵呵,估计是万用表只听声音,没看阻值了。

网友:
电容的容量很大,要很长时间才能放电.如果真正短路了绝对点不光.

网友:
肯定是装cpu测的

网友:
可能和我一样,听见万用表响就认为是短路了,呵呵。CPU供电对地阻值是很小的,有的仅为个位数。可以在小电容上测下、或者在电感上测下。

网友:
很早的时候,我也这样认为的。

能启动,就不能短路,看看cpu散热器装没装好。

网友:
晕倒 短路的话能进系统那就是神奇的事情了

网友:
CPU的阻值都很低,你是用二极管档测的吧。

网友:
不知所云呀

网友:
如果短路 硬启动是不可以完成 更不说软启动成功 并成功引导系统
那不是CPU短路 你测量的是CPU内阻 如果你不上CPU 的阻值可能是 2O 多
上了CPU阻值很小 只有几欧姆的阻值

网友:
可能楼主是上CPU测试的,那样阻值确实低

网友:
都能进系统还了CPU 的电容 还短路,不会吧,你不是会待着CPU测CPU旁边的电容来了吧,阻值低并不是短路哟,你取下U在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