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N61主板温度时高时低不知检查那里

楼主(2010-02-28):
杂牌N61主板温度时高时低不知检查那里??下边图是用(鲁大师)测的蓝色的是主板温度。有时28度有时肯间跳到80-90多度。用什么软件测都是一样!当然主板桥上并没有这么热了。用手摸下去大约都是30度左右。肯定是主板那里出了问题了!

网友:
鲁大师不大可靠,特别是温度,测试的特别不准··

网友:
这狠正常

网友:
只要稳定,就不用费神了!

网友:
最好看看bios里的温度,鲁大师,有点不相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