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E176FPB电源板C5707老挂

楼主(2010-03-01):
DELL E176FPB液晶,明基代工,3A保险总是烧掉,一烧就会挂两个c5705 换来好几次都是一样的, 大师给点思路怎么修啊?
window
DELL

网友:
明基的机器高压变压器容易虚焊,加焊煲机试下

网友:
高压变压器短路了也会反复烧C5707,还有0。22UF,160V的电容

网友:
仔细看有虚焊的地方没有。盲焊一下也行。再不行就考虑换高压条了。

网友:
反复烧5707 更换0。22UF,160V的电容 补焊高压包。

网友:
是啥子
把高压上的电容和线圈都加焊下,我以前也修过这样的用不几天c5707就被击穿了,挺郁闷的,后来加焊两个电容就ok了, 最好摇一下那些电容看有没松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