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河田ATX300WB修好了辅助电源加电试机结果炸了电解

楼主(2010-03-01):
闲着没事把一台金河田ATX-300WB(劲霸传奇静音版)拿出来修,打开清扫灰尘后检测发现Q1(2N60)、Q4(C945)、R7(1欧)、R15、R18(100欧),C9(104磁片)全短路了,C10(1000uf/16V)鼓包,光藕和另外两颗在Q4(C945)旁边的电阻(未能确定阻值,板上的标记也被烧黑看不清,貌似是R13和R17)烧焦了,但保险丝和4个整流二极管和两颗滤波电解所接的两颗150K电阻均正常。经查看资料核对确认两颗电阻分别从连接300V的两颗680K电阻和Q4(C945)集电极间的3.3K和Q4集电极到Q1的10欧电阻。更换以上元件后加电试机测到电解两端的电压近330V(感觉好象是高了点!),绿线的5V也出来了,正想短接绿线的时候突然发现有地方冒烟,然后“砰”的一声响。断开电源后发现是连接紫色线的一个电解C16(470uf/10V)炸开了,一个电阻R68(看不清阻值)烧焦了。郁闷啊...超级郁闷.....!谁能提供一下该电源的电路图或者帮我确认一下R68的阻值。先谢了!!大家有遇到这样的吗????

网友:
12V那路太高了,搞不好494等都烧掉了。
你看下电路图,这类故障很常见,论坛里的帖也很多。

网友:
试的时候串个灯泡就不会炸了。我现在修东西试机都这样做

网友:
紫色线的电解炸了 可能你修的辅助电源输出电压太高了  可能494也挂了

网友:
更换以上元件后加电试机测到电解两端的电压近330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看不懂。是不是220镇流后的大电解电容。要是的话可能均压电阻不对。如果好的应该在150V左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