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R61E外接电源能开机

楼主(2010-03-01):
我有一台联想R61E用电池开机提示0190:critical low battery error    我查了一下大体意思好像是重要电池电量不足,就掉电    但是插上外接电源后开机进系统都正常   电池也能正常充电   不只是那里的问题  请高手指点  在此谢了

网友:
看看键控周围是不是有掉件

网友:
很明显是CMOS电池没电了. 前阵子碰到IBM 510E也是这样子.最后更换电池搞定.

网友:
电脑适配器和电池是两个不同的供电,最大可能就是电池供电电路出了故障了

网友:
充一下电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报错是提醒你要换电池了

网友:
应该是电池供电电路的问题。

网友:
应该是电池供电电路出了问题

网友:
给BIOS清零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