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EVO N800C 有时正常有时闪屏死机

楼主(2010-03-01):
惠普EVO N800C 有时正常有时闪屏死机
此故障不是很明显,有时候能正常运行,有时屏闪,(横闪,有线,伴有花屏然后死机)
起初怀疑屏线,外接显示器有时正常有时黑屏,可以肯定的是屏 屏线 都没问题
请高手指点。。
在线维修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独显的话显存和显卡都有可能引起这种故障,还有显卡供电滤波电容

网友:
显卡问题很大

网友:
加热下显卡看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