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这根DDR2 2G内存是什么故障?

楼主(2010-03-01):
故障是有时蓝屏,用RST测第一项不过全红,其它都能通过,排组量了阻值正常,各位这个故障怎么修,谢谢指点一下

网友:
补充一下,用的是256M母条,可是5行全是2304M---2304M,

网友:
rst最大支持2g内存 。你的内存加上你的256内存 总数已经超过了2g
你可以按键盘左右键调一下 把2304 调成 2047 才测试就好了 按键盘上的 pagedown 很快就到了。你可以实验一下。

网友:
谢谢3楼指点,我安了PageDown一次是10M往上加的,只能调成2041,按哪个键可以1M往上加,谢谢

网友:
上下键就行

网友:
上下键每次调是10M啊,不是1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