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M-WL19AH

楼主(2010-03-01):
联想LXM-WL19AH,这是个老问题,论坛中解决办法也多,看了后老是感觉不满意,我们能不能下大力量共同解决。
      我修的最多的现象是:开机不亮。不接驱动板,5V电压正常,接上跳变;不接屏线开机正常,接屏线开机一闪一闪;灯管坏;12V跳变。我碰到的就这四种情况,除了换灯管,其他的不是换驱动板,就是换高压一体板。查到问题的几乎没有,什么换电容啦,都试过不好使。
      重点是5V和12V电压跳变的问题,负载能力低。
      怎么解决,望同行赐教!

网友:
只能说是电源问题

网友:
那要看看电源用什么IC了。改电路可以的。

网友:
5V和12V电压跳变-------负载不够,改电路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