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管有供电没有控制,跟输出

楼主(2010-03-01):
新手求助,主板上BIOS电池旁边MOS管有供电没有控制,跟输出,一般怎么查,此板不开机
不开机

网友:
电池应该不是MOS管供电吧,应该是2级管或者3级管

网友:
不开机一般怎么查,测得开机键有4V的电压

网友:
那里应是个复合二极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