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新集成网卡驱动精灵不识别网卡芯片

楼主(2010-03-01):
网卡100%是好的,装win2003后网卡识别不出来,最新集成网卡驱动精灵不识别网卡芯片。机子是联想扬天T2900V.各位,给个思路给我吧,我快崩溃了!

网友:
重新装个系统用驱动精灵备份出来

网友:
XP也不行!原驱动丢失

网友:
对这种特殊驱动的方法:手工安装。
估计你没手工装过机器,都是用的XXGHOST盘。
搞维修还是要自己学着手工安装,自己做光盘,别人的东西终究是别人的。
不废话了。

1、拆开看看主板上声卡芯片型号
2、用GOOGLE 找到驱动
3、手工安装该驱动。设备管理器--找到该设备(打了问号的),右键 更新驱动,然后将路径指向 下载好的驱动目录。

网友:
网也有很多 XX硬件检测软件,说可检查出硬件型号,不过多次教训后,我还是觉得自己的眼睛要可靠些。

网友:
到联想官网去下驱动

网友:
看网卡芯片,然后去下一个就可以了

网友:
对这种特殊驱动的方法:手工安装。
估计你没手工装过机器,都是用的XXGHOST盘。
搞维修还是要自己学着手工安装,自己做光盘,别人的东西终究是别人的。
不废话了。

1、拆开看看主板上声卡芯片型号
2、用GOOGL ...
引用 网友A:

我以前也是拆开看芯片型号,现在我一般是直接通过查看硬件ID,然后直接搜索ID就可以了
现在好多英文驱动网站是可以通过硬件ID查找驱动的,网址手头没有,回头发上来大家试试哈

网友(2010-09-10):
看芯片型号是最保险的方法。

网友:
如果看不出来可以下个驱动魔法师来找,挺好用的,我装系统很多难找的驱动它都可以找到,有带网卡驱动版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