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31m-s2l怪病

楼主(2010-03-01):
昨天接到个技嘉g31m-s2l主板,来的时候是集成显卡口坏了,换了个集成显卡口。点亮让客户拿走了,可是今天拿来说是有的时候不显示。
打了下集成显卡口的阻值,都正常的。经过多次测试情况是这样的:开机能正常进系统,能正常关机。但是不能重新启动,点重新启动就好像死机了(到正在关机……就卡在那了)。进COMS里随便设置以后,点保存退出就不会显示了,但是显示器好像还有信号的样子,显示器指示灯一直是绿色。点RESET,没有复位动作,量reset有5v电压,点重启就是没有复位动作,在点重启的时候发生了很怪异的情况:单点重启的5v,有复位动作能够重启,但是5v和地线一起点就没有复位动作,不能重启。
弄的现在有点不知所措了,不知道该怎么查了……过年过的都有点不会修主板了,呵呵望各位老大不吝赐教!!先谢谢了

网友:
跟跟REST的线路
如果进了门电路,换一下门电路IC

网友:
正在跑复位线路,一会有结果了给大家说一下

网友:
跑线路进了个三极管:上边标的是L43,跑到上边就跑不出来了,怀疑是进夹层了。换了个还是一样的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