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修了个5V短路的清华同方

楼主(2010-03-01):
接了个清华同方,不开机,拆开上电后电感叫,检查主5V对地短路,检查MOS管,部分电容都是好的,加3V电烧,发现又不短路了,再测量还是短路,检查到USB接口,再看可恢复保险丝也是好的,拿掉保险丝后短路故障消失,再看看USB插口,发现里面的芯子都没了,几个针歪在里面导致5V短路,于是更换USB插座后再测试一切正常。原来加3V电的时候可恢复保险丝已断开,所以当时怎么烧都找不到短路发热点,修这机器绕了个弯路。

网友:
第一次听说可恢复保险丝,下次碰到时注意。我昨天修一个惠普机子,电源电感与二极管之间有一大片导线相连,电感和二极管都没有虚焊,竟然是断路的,最后用焊锡连起来,机子就修好了。到现在也没明白为什么会断路。另外,换USB座只能用锡炉吗?

网友:
风枪也能换

网友:
我遇到好多了 主要是看几V短路就想他用在那里就行了!

网友:
维修还是要细心的 呵呵

网友:
呵呵 要注意细节

网友:
楼主只加电压不看电流,

网友:
5V短路的话有很多的时候是U口坏的,客户不小心插U盘时插反了,有时候南桥直接就挂了

网友:
这种SMD的保险丝也称为熔断保险丝,就是短路或是电压高时断开,过后连接。但有电压,电流限制。电感叫我遇到几例,板子正常。估计是CPU插座内的问题。还请高手指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