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的主板,早上冒烟了

楼主(2010-03-01):
华硕的主板,早上发现开不了机,以为电源问题,拆下换上电源后,还是开不了机,多按了几次后发现主板上插开关的地方冒烟了,赶紧拔掉电源,就闻到一股臭味,把接头全都拔掉后,还是点不起来,用万用表测开关电压,时有时无,有电压也是2点几伏,用万用表一头碰开关一根,风扇就呼呼转一下,然后停掉,再测,就没有电压,再碰一会,就这样,转下停下,想问下是那里问题 ·

网友:
大问题 已经烧了一大篇了!没起火算对的起了 应该是开机电路短路 或者几只管子都击穿了这个板基本上也完了估计桥都挂了 ! 悲剧啊

网友:
别说得这么恐怖,没有实际操作很难确定烧坏一片
烧个mos管也说不定的

网友:
发现基地对于新人的照顾实在太少了`
     这是 为什么呢/`

网友:
楼上说的感觉有点诧异。。。。。。。怎么能这么说呢,板子的维修单靠实践自己乱搞是搞不出东西的,一般只有越搞越坏的分,很多贴都这样,我就是不明白,你们再搞这么简单的问题,请问你们有没有学习理论知识????大家都要忙,如果都是这样的问题叫老师门怎么能回答的过来呢。。。。。。再说了,说的都很笼统,什么地方都有可能,又没得看过,怎么能确定是哪里问题。。。。多看,多学点吧,自己可以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上的兄弟说得很好

不知道楼主需要什么样的照顾……

网友:
楼上说的感觉有点诧异。。。。。。。怎么能这么说呢,板子的维修单靠实践自己乱搞是搞不出东西的,一般只有越搞越坏的分,很多贴都这样,我就是不明白,你们再搞这么简单的问题,请问你们有没有学习理论知识???? ...
引用 网友A:

   请问`你觉的怎样才很清楚/我告诉你哪里出问题了,你才觉得明了/
   那我还问你们做什么,就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,你觉得这样的情况不要忘论坛上放/`?那你意思论坛上只允许精英??我们不要上了??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  你认为,你初入这个行业你就是高手了?~别忘了你也是从我们这个阶段过来的

网友:
一味的索取是不对的,自己不能发现创造,而一味的靠索取来获得,这种心理要纠正。心里有数可以,何必摆到台面当做大事来说呢,还没开始讨论自己就先矮了一截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不管技术还是知识,都是靠我们一味的去索取,去学习,我们新人才逐渐成长,不去索取,不去学习,敢问大师是如何成长起来的??~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大师是神童,我是凡人,请不要阻拦我学习索取知识和技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