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装驱动的方法

楼主(2010-03-01):
有好多人在问驱动不能安装或装了不对的驱动的问题。我把自己10多年装机器驱动的方法给大家说下,也希望你有更好的方法来交流。

1、拆开看看主板上声卡、网卡、北桥芯片型号
2、用GOOGLE 找到该芯片驱动
3、手工安装该驱动。设备管理器--找到该设备(打了问号的),右键 更新驱动,然后将路径指向 下载好的驱动目录。

网友:
现在嘛  也有很多工具啦。。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用驱动精灵

网友:
驱动精灵、驱动人生,驱动之家找,或者该品牌的官方网址找。优化大师、z武器,everest 不开机箱就能查出型号,

网友:
1.看主板或显卡型号,上官网找驱动。
2.看心片型号,上官网或驱动之家等找驱动。
3.用软件如EVEREST等看芯片组型号,再到网上去找驱动。
4.实在不行了。用各种精灵呀什么的去蒙吧。但不建议用这种方式。

网友:
我一般是用驱动精灵,不行再开机箱。

网友(2011-06-02):
联想的机器 最好装   用联想v盘 就搞定

网友:
现在的机器 驱动人生基本上都能打好的

网友:
用驱动精灵或者驱动人生大多数机器都可以搞定的!不行我用Extreme查型号,到官方网站下,也很快的!

网友:
都驱动精灵的说。

网友:
驱动精灵  驱动人生....

网友:
对系统不慎了解,哪位高人发个扫盲贴啊?

网友:
驱动精灵   官网找就好了
用软件如EVEREST查看芯片组型号,再到网上去找驱动

网友:
软件貌似也不是万能的。有些声卡网卡什么的用驱动人生无法找到驱动,只能按楼主的办法查看芯片型号自己找驱动才能解决。

网友:
这种方法是在你用其他软件解决不了的时候用的 我记下了 来对付HP 苹果 这种笔记本 估计管用 谢谢啦 说用驱动精灵的 是没遇到难题吧 慢慢你就知道了

老机子跟进口机,声卡跟显卡驱动驱动精灵很多是搞不定的

网友:
现在可用的方法太多了

网友:
感觉自由天空的驱动包11好用   还有E驱动V5

网友(2011-07-02):
驱动精灵,人生不是万能的 当时安装个显卡驱动都老蓝屏.
最后还得看芯片

网友:
台式机的还好,那笔记本的也拆那不是很麻烦吗

网友(2012-05-02):
精辟 还是楼主的方法准确 有时软件认出来的不一定准

网友:
佩服楼主的耐心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用驱动精灵 很好用

网友:
懒了,现在用驱动精灵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