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600m 短路问题

楼主(2010-03-01):
今天接到一个DELL 600M 机器

我接上我的可调电源短路保护了。
拆机测得公共点对地短路。并测到cpu供电也对地短路。且CPU供电到公共点只有5Ω。

拆掉cpu供电的两个上管PQ5和PQ9。测得公共点不短路了。
继续拆掉电阻PR25和PR7。测得供电电感不短路了。这说明是后面电路的问题了。

但是后面的电路就全是电容了!按照以前的经验那种黑色的有极电容容易坏。先把那四个电容拆了,再测,嘿嘿!好了不短路。原来这个四个电容里有两个短路的。更换后。裸板测试跑电正常。装机测试两小时OK通知客户取机。

网友:
短路难找的话就上低电压,等哪里发热了就很容易找了

网友:
接线,从0.2V烧。慢慢挑电压。哪里发热就是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