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14针atx康柏电源的维修方法

楼主(2010-03-01):
一小主机康柏14针atx电源,不能启动,查绿线5.1v,紫线2.6v,其它各线和有0.3—1v电压(怪?),短接绿线不能启动,打开电源,结构和通用的有所不同,请高手们指点一二!!!!

网友:
我上次也遇到一个。更换5V所有的电容后解决

网友:
请LZ发上图片。没有实物图,高手们怎么帮你分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