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45主板复位灯常亮

楼主(2010-03-01):
一杂牌845GV主板,能开机、无显示,主板测试卡复位灯常亮,时钟(CLK)灯不亮。查CPU,内存,南北桥供电正常,查PCI槽 A15复位电压为0V,B16时钟也是0V,主板的复位排针有3.3V的电压,触发排针没有反应;查时钟晶振两脚电压分别为:1.26V和1.40V,应该是正常(没有示波器,测不了波形);时钟芯片的3.3V供电正常。
    到此没有维修思路,请各高手们指点一二,不胜感谢!!!

网友:
先看看时钟芯片33欧电阻上的电压,如有,基本上可说是好的。有好多个,都测量下。你这个应该是没时钟,导致全板无复位。可以在论坛上搜下相关的帖子。我也是新手,意见仅供参考.

网友:
楼上所说的可以参考,复位的前提是时钟和供电,可能是时钟的问题导致主板无复位。

网友:
假负载上的时钟电压才0。 几伏,正常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