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0-03-01):
各位:
我有一款LENOVO D216 的液晶显示器,先前由于屏会闪烁我换了一高压条;换好后通电灯管就亮了,关开关也没用。而且是白屏的状态,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该故障。盼回复为谢!
液晶显示器

网友:
改的不对吧

网友:
找错控制线了,改的时候你先用表量下哪几条线,边按开关边测量,测量到电压有跳变就是控制线了

网友:
改错了 驱动板没工作

网友:
EN控制线找错了,

网友:
我也知道是控制线出问题了,可是就是量不出来。量不到有电压跳动的地方。谢谢大家了,还望赐教。

网友:
白屏,屏线的电压检查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