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接一台东芝A50 暗屏 本人菜鸟不知道咋测 有图了

楼主(2010-03-01):
哥哥们本人是菜鸟中的菜鸟啊

暗屏  不知道怎么测 前辈们帮帮忙啊

图来了  一直没弄上来    测哪里?

网友:
外接个灯管试下看亮不,不亮的话换高压条。亮的话换灯管呀

网友:
这种故障好弄,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的问题,

网友:
A50的机器灯管问题多,修过好多了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看看不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可以测出来吗

网友:
有高压板的话直接换个高压板看看 ,行就是 它了 不行就是灯管,换灯管看也行,就是麻烦点,

网友:
用替换法啊 慢慢的查 或者你看下供电条件

网友:
外接个灯管试下看亮不,不亮的话换高压条。亮的话换灯管呀
引用 网友A:

比较赞成这个思路。

网友:
向这种故障不是高压条就是灯管,但是这种情况我遇到的大部分都是灯管的问题

网友:
兄弟,你要备个点屏器的

网友:
接过很多机子不是由于灯管也不是由于高压造成,而是主板的主供电或触发没有到位的很多

网友:
先测高压条上面的3个条件满不满足,最好更换一个看看。防止KBC对屏的控制

网友:
这种故障好弄,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的问题,
引用 网友B:

支持这个同志的话,这种很好修,不会返修

网友:
查下··主板上到高压板上的高压开启电压··
很多是没有开启电压造成的··

网友:
高压条上的保险可以留意一下

网友:
怎么查高压板的工作条件
供电接保险
控制信号接电阻
亮度调节接三极管、
地线接地。。。。测下先

网友:
这种情况一般都灯管或者高压条的问题

网友:
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的问题

网友:
楼主应该要系统的学习一下,要是干这一行的,可以考虑上基地学习一下,这个是最简单的维修,用排除法就可以了,先测出是灯管,还是高压板,还是屏本身的供电没有出来,然后作相应的处理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