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4p800 SE跑C7

楼主(2010-03-01):
换了IO刷了程序也不行测电压都正常有谁修过这种板的说下在线等

网友:
换北桥供电三极管

网友:
以前我也弄过一块C7是北桥虚焊

网友:
桥开焊的多

网友:
靠桥啊 看看有断线没

网友:
你量一下内从曹旁边有个管子看下电压 不对的话你直接找个3055 换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