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c61主板修复后 需要断电才能触发

楼主(2010-03-01):
接修一块映泰MCP61-M2+    c61单桥   检测后发现1.8V内存供电模块和 IO(IT8716)烧毁  用RT9202 代换了FP6321(7脚挑起接高电位)修复内存供电 至于IT8716这个IO 没有配件 查pdf 实际引脚跟it8712基本一致 于是用8712-Kchinafix代换 ok 能亮机 进系统全部正常 硬件监控的数据也正常 以为就这样修复了

但曲折来了 出现一个莫名的故障 关机后就无法再次触发 需要断电 才能触发 但可以重启 检测发现关机后触发 io能输出pwb-on到SB 但SB的slp3#无法跳变 换了个IO 8712-Hchinafix 依旧 这难道关IO的事? 有点不解 是不是还关系到时序或者某些细节?

另一个纳闷是:这个板在待机下就要有1.8v和0.9v的内存供电 否则不触发 观察其他主板 好像不是必须的?

这个机器客户就这样拿走了先 只要断电一下 照常使用 客户也没什么意见 本着学习的态度 我还是要把这两个问题弄清楚

网友:
跟我修过的映泰GF6100的故障一样。我的是更换了RT9173B后好的。

网友:
你是怎么想到跟换RT9173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