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c 660开机问题修好,可是又出了键盘问题

楼主(2010-03-01):
660经典问题,开机不显示,也不启动,cpu不热。
打开看到一个电容被烧坏,焊盘都烧掉了,换了3个电容和一个保险以后,可以开机了。
可是开机总是出现 0211 keyboard error,按f1可以继续启动运行
这个是什么问题呢?
情有经验的朋友赐教,谢谢了
cpu

网友:
换键盘试了吗?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朋友,原来插上触摸板就不报错了,
这样的问题还真的让人头疼呢,
我们修主板一般都是裸板测试,碰到这样的问题浪费时间
以前有个ibm x31的也是,主板插上电怎么都不启动,怎么查都没有问题,后来失望了装上准备还给人家,结果好了。原来有一块小板,测试的时候没有插上。

网友:
呵呵修电脑注意的是细节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