标题HP V6000重启

楼主(2010-03-01):
内容插上CPU和内存后触发开机,电流达不到可以显示的电流,电流掉到0.02A,然后自动开机,现象反复4、5次,电流就停在待机电流0.01A不动。各位高手们,怎么测?怎么修?
cpu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cpu核心供电问题

网友:
有可能CPU 座虚焊

网友:
应该不是CPU核心供电的问题,

网友:
先用数码卡跑下看,如果是跑28反复或是38反复考虑内存相关故障

网友:
看掉电时电流,换内存试试, 机器会反复跑38,,或者跑28掉电

网友:
数码卡就显一个零

网友:
查CPU供电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