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请教高手。470uf 25V的电容可以用什么代用?

楼主(2010-03-01):
19寸液晶电源板上的470UF 25V的电容可以用多大代用?还有470 uf 10v可以用多大代用
电源

网友:
搜索相关的帖子,这样的例子太多了!

网友:
手头要是没有一样的 你直接找俩个1000UF10V的串起来

网友:
楼上的叫楼主串不是更辛苦。

网友:
实在找不到替换的,5楼的方法可以用。

网友:
一般体积差不多 耐压值和容量比它大的就可以

网友:
这都是维修的基础呀,,,,先学习一下基础吧

网友A:
只要耐压和容量一样的就可以代换,如果没有可以用耐压一样或者比原来的高,容量一样或者比原来大都可以代换。

网友:
来灌水的吧?

网友:
35v 470uf 两个16v 3300/2200/1500uf串

网友:
470UF是容量。
25V是电压。

网友:
只要找个电容不低于25V 和470uF的都可以代替